关于一个关于串口代码的问题,请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2019-07-22):
在起始位进行了采样,不知道哪里表示他跳过了起始位的低电平,求各位老前辈赐教

以下是代码

波特率模块

odule speed_select (
lk, rst_n ,
ps_start , clk_bps
4 );
6 input clk; // 50MHz
nput rst_n ; //
8 input bps_start ; //
utput clk_bps ; // clk_bps
11 /*
12 parameter bps9600 = 5207, // 9600bps
13 bps19200 = 2603, // 19200bps
14 bps38400 = 1301, // 38400bps
15 bps57600 = 867, // 57600bps
16 bps115200 = 433; // 115200bps
18 parameter bps9600_2 = 2603,
19 bps19200_2 = 1301,
20 bps38400_2 = 650,
21 bps57600_2 = 433,
22 bps115200_2 = 216;
23 */
25 //
26 `define BPS_PARA 5207 // 9600
27 `define BPS_PARA_2 2603 // 9600
29 reg[ 12 : 0] cnt ; //
30 reg clk_bps_r ; //
32 //---------------------------------------------------------
33 reg[ 2 : 0] uart_ctrl ; // uart
34 //---------------------------------------------------------
36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37     if(! rst_n ) cnt <= 13'd0 ;
38     else if(( cnt == `BPS_PARA ) || ! bps_start ) cnt <= 13'd0 ;
39     else cnt <= cnt+1'b1 ; //
4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42     if(! rst_n ) clk_bps_r <= 1'b0 ;
43     else if( cnt == `BPS_PARA_2 ) clk_bps_r <= 1'b1 ;
//clk_bps_r ,
44     else clk_bps_r <= 1'b0 ;
46     assign clk_bps = clk_bps_r ;
48 endmodule

接收模块

odule my_uart_rx (
2  clk, rst_n ,
3  rs232_rx , rx_data , rx_int ,
4  clk_bps , bps_start
5 );
7  input clk; // 50MHz
8  input rst_n ; //
9  input rs232_rx ; // RS232
10  input clk_bps ; // clk_bps
11  output bps_start ; //
12  output [ 7: 0] rx_data ; //
13  output rx_int ; // ,
15 //---------------------------------------------------------
16  reg rs232_rx0 , rs232_rx1 , rs232_rx2 , rs232_rx3 ; //
17  wire neg_rs232_rx ; //
19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20  if(! rst_n ) begin
21    rs232_rx0 <= 1'b0 ;
22    rs232_rx1 <= 1'b0 ;
23    rs232_rx2 <= 1'b0 ;
24    rs232_rx3 <= 1'b0 ;
25  end
26  else begin
27    rs232_rx0 <= rs232_rx ;
28    rs232_rx1 <= rs232_rx0 ;
29    rs232_rx2 <= rs232_rx1 ;
30    rs232_rx3 <= rs232_rx2 ;
31  end
32  end
33  // <20ns-40ns ( )
34  //
35  // 40ns
36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3 & rs232_rx2 & ~rs232_rx1 & ~rs232_rx0; // neg_rs232_rx
38 //---------------------------------------------------------

39  reg bps_start_r ;
40  reg[ 3: 0] num; //
41  reg rx_int ; // ,
43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44  if(! rst_n ) begin
45    bps_start_r <= 1'bz ;
46    rx_int <= 1'b0 ;
47  end
48  else if( neg_rs232_rx ) begin
// rs232_rx
49    bps_start_r <= 1'b1 ; //
50    rx_int <= 1'b1 ; //
51  end
52  else if( num==4'd12 ) begin //
53    bps_start_r <= 1'b0 ; //
54    rx_int <= 1'b0 ; //
55  end
57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59 //---------------------------------------------------------
60  reg[ 7 : 0] rx_data_r ; //
61 //---------------------------------------------------------
63  reg[ 7 : 0] rx_temp_data ; //
65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66  if(! rst_n ) begin
67    rx_temp_data <= 8'd0 ;
68    num <= 4'd0 ;
69    rx_data_r <= 8'd0 ;
70  end
71  else if( rx_int ) begin //
72    if( clk_bps ) begin
// , 8bit 1 2
73        num <= num+1'b1 ;
74        case ( num)
75           4'd1:rx_temp_data[0] <= rs232_rx; // 0bit
76           4'd2:rx_temp_data [1] <= rs232_rx; // 1bit
77           4'd3:rx_temp_data [2] <= rs232_rx; // 2bit
78           4'd4:rx_temp_data [3] <= rs232_rx; // 3bit
79           4'd5:rx_temp_data [4] <= rs232_rx; // 4bit
80           4'd6:rx_temp_data [5] <= rs232_rx; // 5bit
81           4'd7:rx_temp_data [6] <= rs232_rx; // 6bit
82           4'd8:rx_temp_data [7] <= rs232_rx; // 7bit
83           default : ;
84        endcase
85    end
86    else if( num == 4'd12 ) begin
// 1+8+1(2)=11bit
87        num <= 4'd0 ; // STOP ,num
88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 // rx_data
89    end
90  end
92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
94 endmodule

使用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