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帮理解一下单火线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2019-07-22):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有人帮理解一下单火线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不是单火取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问的是不是单火取电?

是的,单火线取电工作原理,大神,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单火线取电工作原理,大神,能否指教一二?

原理很简单,单火取电设备和你的家用电器设备(比如灯泡)串联在火线上。单火取电设备的输入火线和输出火线之间电压差就是设备的工作电压。
可以这样理解,把单火取电设备看成是一个电阻,电阻和灯泡串联。电阻会产生压降。这个压降就是你设备的工作电压,电阻就是你设备的工作电源(当然这个电源提供的电流很小)。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个https://blog.csdn.net/gtkknd/article/details/78056174
现在有很多现成的单火取电电源模块卖,如果不想深入了解可以直接百度或淘宝。

网友:
单火线取电用于小电流设备,用的是耦合原理。
1、开路型:类似于变压器,尽管原边不闭合,但电压交变,输出存在交变电压。(例如家里装修时,两根绞线只接火线、零线悬空,但此时电笔测量零线有电)
2、电流耦合型:类似于单匝变压器,升压变压器、电流互感器、CT取电、钳形表用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