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CB板底面贴片有波峰焊工艺也有回流焊工艺

楼主(2019-07-22):
台达公司的PCB板底面贴片有波峰焊工艺也有回流焊工艺,(备注:底面贴片元件都符合波峰焊工艺)为什么?各位大神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底面贴片应该是加了红胶固定, 可以直接过波峰焊接

网友(2019-09-04):
    用红胶,器件设计注意间距和波峰减少短路就可以,老工艺了;对器件热冲击大,掉件后也找不到;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