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控制器(外部开关)最大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19-07-22):
像TPS40055,LM25145这类型的控制芯片,这个最大输出电流参数是怎么来的呢
手册上也没有提及到这个30A限制

在外面用110A的MOS管,能不能做到50A输出?

网友:
雖然用的是外部 MOS 管,但這些芯片的限流Current Limit)電路還是設計在內部,這些條件也必須被滿足。

所以,不是單純加大外部 MOS 管,就能提升輸出電流Output Current)。

楼主:
版主你好,LM25145中没有参数是直接描述这个最大输出电流值(Ioutmax)的。
而在TI官网选型页面(
http://www.ti.com.cn/zh-cn/power-management/non-isolated-dc-dc-switching-regulators/step-down-buck/buck-controllers-external-switch/products.html#p238max=24;100),该芯片Ioutmax标明为30A

这个芯片的输出电流限定电阻(RILIM)计算中,Iout也没有限定最大值
我的疑问是选型页面上面的这个30A,是否只是一个推荐值?
实际设计过程中,整个DC-DC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与控制器(如LM25145)驱动能力及功耗、选用MOS管的相关参数(如Qg,Rdson)等等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