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9-07-22):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2】群
请问下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485的地和系统地用电容相连,但是485座子要给外部设备供电,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对外供24V,那24V是参考哪个地?系统地?还是485的地?因为485的地毕竟和系统地并不是等电位,而且如果是参考485的地,那如果对外供电的设备也是割地设计,这不就无法供电?

网友:
    如果需要485对外设供电,那么24V就是参考24V输出的GND啊,用磁珠隔离。

网友:
    24V是参考系统地出来的。所以,如果对外供24V电,肯定是参考系统地。通常,割地也会通过0R或者磁珠连接到系统地

网友:
    我觉得此电容是安规电容,作用是对外接口旁路干扰的,做电源参考地要用0R或者磁珠连接到系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