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样给的过孔定义网络

楼主(2019-07-23):
可能是操作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本来定义VIA为GND,不知道怎么回事部分VIA上的网络消失了,过孔太多了,不想重新打地孔,,,,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怎样把没有网络的VIA定义上GND网络呀????

楼主:
已解决,,,拉根地线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拉根地线就可以。

要是过孔处其他层有铜皮的话,过孔会自动被赋予铜皮属性,就不是拉根地线能解决的啦。
我们论坛有eda365skill的change via‘s net 命令可以更改铜皮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过孔处其他层有铜皮的话,过孔会自动被赋予铜皮属性,就不是拉根地线能解决的啦。
我们论坛有eda365 ...

哦,这个之前是GND属性,后来不知道怎么消失了   现在没有任何属性,所以拉了根线    。。。。。要是有其他的电源属性,怎么修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之前是GND属性,后来不知道怎么消失了   现在没有任何属性,所以拉了根线    。。。。。要是有其 ...

就是我上面说的,用论坛的skill改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上面说的,用论坛的skill改呀

可以在论坛skill专区下载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论坛skill专区下载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论坛skill专区下载最新版的

我刚才使用了下SKILL,我只是部分过孔的网络名出现了问题,比如说一部分地孔变成了3.3,那我更改网络只是改部分的,,,并不想批量更改。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不需要skill,如你所说要是内层有其他电源属性的shape,可以在被赋予其他net的过孔处画一个routkeep out - all,然后在你需要修改网络的过孔上铺静态铜皮,然后给静态铜皮赋予你要修改的网络,这样过孔也会变成与shape相同的网络,然后删除静态铜皮与routkeep out all铜皮即可。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1-01-22):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
    小细节。多接触

网友:
    論壇 skill 可以圈選或點選你要的 via 改阿

网友:
    这种情况框可以我都是全选所有过孔,然后选择移动,在命令栏输入ix 0 过孔就会有网络属性了,或是重新敷铜

网友(2021-09-16):
    遇到这个问题了,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