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发热并且变压器震荡有响声怎么办?

楼主(2019-07-23):
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现在接手调试一块板子,板子带负载开关管发热并且变压器有响声,请问该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上下管直通了,原理设计问题,全部要推倒重来,半桥不是这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直通了,原理设计问题,全部要推倒重来,半桥不是这么简单的。

请问要怎么优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怎么优化呢?

看你们的电路设计,细节处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了,只是在防直通方面,还差一些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