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了个开关电源,在小负载的情况下,工作正常。负载加重后就出现间隙震荡的现...

楼主(2019-07-23):
本人做了个开关电源,在小负载的情况下,工作正常。负载加重后就出现间隙震荡的现象。输入电压从DC 138V-DC600V ,负载加重时,当输入电压小于150V是波形正常,大于150V就不正常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显然是环路不稳定造成的,调调环路吧,这样可以听到声音的,如果环路稳定了,就不存在这个现象了。轻载时可以,因为,电流小,如果电流大的干扰就大了,那么,环路不稳定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