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遇到过xps导入到SDK时,sdk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9-07-23):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xps导入到SDK时,sdk不启动的问题?

网友A:
xps没有编译通过吧

网友:
    现在用vivado的多也比较稳定,建议楼主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s没有编译通过吧

    xps没有生成比特流文件,但是也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xps没有生成比特流文件,但是也没有报错。

你点击的是哪个按钮?上图,说明你的情况,打开error消息栏,也贴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