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走线串扰问题

楼主(2019-07-23):
& |9 q) K! p! T有一块板,由于结构的原因,PCB板上的几对差分线走得非常长,约1m,且快形成一个环路了(类似于字母C的样子)。现在测试判断这几对线被附近的信号串扰了。在不改变走线长度的情况下(结构限制,无法修改),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采用?串共模电感?串电阻?或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在线上焊接共模电感,难度相当大)?

网友:
可以屏蔽吗?

网友:
    我觉得 串扰是共模 从端口带出来 你可以串共模电感、电阻,并电容都可以有效降低

网友:
    增加包地线,同时在差分线走线区域不要有其他信号的过孔,信号的噪声也有可能通过其附近的过孔耦合出去。

网友:
    如果确信是串扰,再能确定是那个信号串扰到它上面,那么,增大布线间距就是神器了,信号线布线3W距离,就是这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