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端口的EFT测试

楼主(2019-07-23):
在进行电源端口的EFT测试时,共模电感加在电源插头位置处,试验通过;加在滤波器位置处试验失败,有谁能分析一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耦合了

网友A:
兄弟:你给的信息也太少了吧。

加载插头的位置,说明共模电感起到隔离的作用,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几项的,而在滤波器后,说明你的滤波器的Y电容接地有问题。但具体是怎样的,还需要靠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给的信息也太少了吧。

加载插头的位置,说明共模电感起到隔离的作用,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几项的, ...

网友:
EFT主要有两种干扰的形式,一种是传导,如像你滤波器加不同位置的这个,可能对传导干扰影响不大;另一种,EFT也是高频的,存在辐射干扰,如果是这样,你滤波器的位置不同,辐射天线(发生器到共模电感线缆的长度)长度不同,影响可能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