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602可用哪颗料来替代吗?或有供应商这颗料的供应商介绍下

楼主(2019-07-23):
各们大神,如题所说,有哪位大神知道MP1602可替代的芯片电流3A以上?或有这颗MP1602这颗料的供应商介绍一下,谢谢,芯片封装为HSOT-563。

MP1602的电路

MP1602的电路

网友A:
看名字应该是MPS的dcdc。如果只是想3A的dcdc很容易,一般的电源厂家估计都有,但是pin to pin估计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应该是MPS的dcdc。如果只是想3A的dcdc很容易,一般的电源厂家估计都有,但是pin to pin估计有点悬。

我板子已经出来了,所以封装不能变呢

楼主:
这封装有点不一样呢,还有没有哪颗可以直接PIN对PIN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封装有点不一样呢,还有没有哪颗可以直接PIN对PIN的。谢谢

你确定你认真看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板子已经出来了,所以封装不能变呢

真牛逼,连芯片资料和型号都不知道就开干。现在buck很成熟了,有些厂家为了防抄袭,还特意弄不一样的封装呢。
如果你想找pin to pin,最好去问问MPS代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认真看过了?

版主大大,我估计这哥们连MP1602手册都没,要不你帮忙提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大,我估计这哥们连MP1602手册都没,要不你帮忙提供下。

我教他钓鱼,不送他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牛逼,连芯片资料和型号都不知道就开干。现在buck很成熟了,有些厂家为了防抄袭,还特意弄不一样的封装 ...

我太善良了,鱼直接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