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们,有没试过用500的LTE连上手机?

楼主(2019-07-23):
问一下大神们,有没试过用500的LTE连上手机,我的连上后不休眠。GSM连上是可以休眠的。 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A:
你LTE待机不需要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TE待机不需要连上

只是开基站让手机注册上去了,没有点Connec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开基站让手机注册上去了,没有点Connect

仪器测试4G待机电流  我问了下我们公司的硬件测试工程师  就图片上面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测试4G待机电流  我问了下我们公司的硬件测试工程师  就图片上面的设置

仪器设置后不跳了,平均电流10mA
这样设置是对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