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做RE、CE(民标)测试,遇到了几个问题,有点困惑,请大神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23):
   请教大神,
   1. 国产台式机在做CE测试时遇到以下问题:

   1) 首次测试在500KHz~2MHz均有QP、AV超标,拆开ATX(怕被发现只能在内部着手,而且测试费用太高)在交流输入端加了几个器件顺序如下
      1uf X电容 + 10mH 共模电感+0.1uf差模电容,500KHz~2MHz的噪声得到明显抑制;但是5MHz超标。

   2)后在0.1uf电容后边L、N对PE各加了2200pf Y电容毫无效果;

   3)在电源线上靠近EUT端加磁环(缠绕两圈)效果很大,对5MHz噪声很有效果合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外加磁环;

   4)无意中拿掉磁环,拔掉VGA线缆后重新测试,5MH附近几乎没有噪声,很平滑。

问题:a . 不加任何措施,5MHz噪声是没有的,整改后才有此频段噪声,为什么?

          b. VGA怎么能对5MHz影响这么严重?

2. 国产服务器在做RE、CE测试遇到以下问题,链接如下图

由于各种原因,EUT内部不能动,只能在外部加滤波器(串接在输入线缆中间)

      1)保持如图连接方式,RE测试没问题;但是CE测试不合格;

      2)拆掉内部的插座滤波器后,CE测试合格,RE测试不合格

我想知道为什么加上插座滤波器后CE测试不合格的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参数不匹配

网友:
    滤波器的参数或者模型不合理导致RE可以过而CE不能通过,或者CE可以过RE不能过。

    显示器的电缆与电源线是否摆放产生耦合,还是显示器的电源也是从PCB的交流有关系呢?

    下面滤波器的图片中,两个接地点应该不能在一起,而电路的拓扑也是需要关注,如果接外部的Y电容还有,而且与内部的Y电容接地一起,这样电容就滤波失效了。因此,需要看看你的电路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而图片给予的只是为了说明,并不是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