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时钟线的问题

楼主(2019-07-23):
大家好,小弟最近画的一块板在连接液晶屏的时候液晶屏的显示很不稳定总有一行行的抖动,调了很久发现,用手拿着导线接触到液晶屏的时钟线的时候抖动就消失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时钟线对地电阻的问题,可我们几次调整上下拉的阻值都无济于事,只有用手接触才会没事,搞得我都郁闷死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呢

网友:
是不是屏蔽和接地的原因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蔽地的原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下屏的地到大地的电压。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可能是时钟信号太强,有过冲+振铃。
在时钟线串接一个小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