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约束 - 关键警告:[时序38-250]生成的时钟clk_50_1仅禁用主时钟clk1的路径

楼主(2019-07-23):
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以下严重警告。
我该如何解决?
严重警告:[时序38-250]生成的时钟clk_50_1仅禁用主时钟clk1的路径。

网友:
参考解决/修复方法:
通常,此严重警告意味着在主时钟和生成的时钟之间禁用定时弧。
例如,'set_disable_timing'命令禁用定时弧。
这也可能是由'create_generated_clock'约束中的错误引起的。
一个例子如下: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mux2_1 -source [ get_ports clk1 ] -divide_by 1 -add -master_clock clk2 [get_pins BUFGMUX_inst2 / O]
纠正约束后,严重警告消失。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mux2_1 -source [get_ports clk1] -divide_by 1 -add -master_clock clk1 [get_pins BUFGMUX_inst2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