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 - route_design无法布线GT REFCLK连接???

楼主(2019-07-23):
问题描述
我使用多个千兆收发器的设计在'route_design'期间收到以下警告:
不可连接的连接类型:
—————————-
检查驱动器和负载的5跳内的所有可到达节点
取消布线类型1:站点引脚未到达互连结构
类型1:GTHE3_COMMON.MGTREFCLK0-> GTHE3_COMMON.COM0_REFCLKOUT0
—– Num Open网:2
—–代表网:Net [176] refclk_buf_0 / CLK_A_SERDES
—– GTHE3_COMMON_X0Y0 / MGTREFCLK0 - > GTHE3_COMMON_X0Y1 / COM0_REFCLKOUT0
—–驱动程序术语:refclk_buf_0 / IBUFDS_GTE3_CLK_A_P / gthe3_common_gen.GTHE3_COMMON_PRIM_INST / GTREFCLK00
驱动器引脚无法在5跳内到达互连结构。
负载引脚无法在5跳内到达互连结构

阶段8验证布线网络
严重警告:[Route 35-54] Net:refclk_buf_0 / CLK_A_SERDES未完全布线。
解决方案:运行report_route_status以获取更多信息。
严重警告:[Route 35-54] Net:refclk_buf_1 / CLK_B_SERDES未完全布线。
解决方案:运行report_route_status以获取更多信息。
严重警告:[Route 35-54] Net:refclk_buf_0 / CLK_C_SERDES未完全布线。
解决方案:运行report_route_status以获取更多信息。
严重警告:[Route 35-54] Net:refclk_buf_1 / CLK_D_SERDES未完全布线。
解决方案:运行report_route_status以获取更多信息。
严重警告:[Route 35-7]设计有8个不可布线的引脚,可能是由于放置问题引起的。

严重警告:[布线35-1]设计未完全布线。有4个网没有完全布线。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参考下面方式试一下咯:
Vivado将尝试使用智能引脚交换来正确映射收发器输入引脚。

但是,当IBUFDS_GTE 和GT_COMMON单元放置在相邻的时钟区域中时,存在无法执行引脚交换的限制。

要解决此问题,请确保连接了正确的收发器REFCLK引脚,或者确保IBUFDS_GTE

和GT_COMMON单元被限制在相同的时钟区域以允许引脚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