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和PCB中怎么样高亮选中网络???

楼主(2019-07-23):
在原理图和PCB中怎么样高亮选中网络???

网友:
原理图是右键点击 select net,PCB一般用ad/protel快捷键S+N(select+net)

网友A:
ctrl+鼠标左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鼠标左键

“【”和“】”调对比度

网友:
1、alt+鼠标左键,点击目标网络,高亮。
只要不左击其他地方,就会一直高亮。(鼠标中键缩放,右键平移,就是不点左键)
配合DXP->preference->system->navigation:Highlight methods勾或不勾
2、点击工具栏上的网络颜色图标,使用不同颜色显示目标网络。

网友:
ctrl+鼠标左键 +1

网友:
右下角可以设置亮暗对比,然后选中网络就可以高亮

网友:
    PCB中你鼠标移到指定网络  他就会高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