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2032的钮扣电池,如何驱动一个8ohm,电流为200ma的负载

楼主(2019-07-23):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cr2032的钮扣电池,如何驱动一个8ohm,电流为200ma的负载,只接通110ms断掉后,等上几秒后再接通。
因为钮扣电池的最大的瞬时电流是40ma,但是他的伫能是够的,而且我的东东也只能放这一个电池,现在主要解决的是电池的内阻,好像比负载的还要大。

网友:
这么大负载    你这产品打算续航多久?

网友A:
    8ohm,电流为200ma,那就意味着驱动电压只要1.6V就可以咯?电池电压应该是2~3V,那就可以考虑加一个DCDC电路来降压同时增加驱动电流。工作时占空比比较小,可以考虑加一个大电容来协助储能提供瞬间能量,比如法拉电容。

网友:
    這不是鋰分子電池,235mAH 還能讓你用 1C = 235mA 放電個一小時。

网友A:
    明显纽扣电池本身的电池驱动能力是不足以提供瞬间大电流的,否则电压跌落会非常大,需要外加一个并联的大电容,我之前有用过220uF左右的钽电解,用于Zigbee模块的驱动。

网友:
    加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ohm,电流为200ma,那就意味着驱动电压只要1.6V就可以咯?电池电压应该是2~3V,那就可以考虑加一个DCDC电路 ...

负载电压是动态,并不需要稳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纽扣电池本身的电池驱动能力是不足以提供瞬间大电流的,否则电压跌落会非常大,需要外加一个并联的大 ...

    好方法,射频发射周期和储能电容容值该怎么匹配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射频发射周期和储能电容容值该怎么匹配好呢?

根据工作电流I、工作时长Δt、允许压降ΔU,计算电容量C。依据电量公式 Q=I*Δt=C*ΔU,已知等式中的3个变量,求第四个变量即可。

网友:
    按照你的电路要求,假设电路发射期间允许电压下降0.1V,那么电容量就要0.2A*0.11s/0.1V=0.22F。这个电容量很大了,我的经验只有法拉电容(也有叫超级电容、黄金电容的称呼)才有比较适合的。我们在燃气表这类产品中因为要驱动电机,有用过0.22F的法拉电容,网上有很多卖的,到数F的都有,不过尺寸有点大,也不算便宜。

网友A:
    另外给这个电容再充电的时间,估计几秒应该不够,根据电池的放电电流来算咯,假设以200mA放电,以2mA充电,那么充电的时间应该大致要放电时间的100倍。至少10秒以上的间隔估计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给这个电容再充电的时间,估计几秒应该不够,根据电池的放电电流来算咯,假设以200mA放电,以2mA充电,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