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梯形凸块布线如何操作

楼主(2019-07-23):
如图:各位帮忙看下 Main menu allegro: 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
                                ->Tabbed Routing->Generate Tab这一步在设置完梯形凸块之后就开始分析,下图的分析是什么用途,只是分析凸块的大小间距吗?凸块的大小和间距不是已经通过仿真模拟出来了一个确切的值了吗?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有这个走线要求呢

网友:
    按照所设的规则分析能放多少个

网友:
    50G以上的信号推荐这个

网友:
    TAB,  DDR 走线在neck区域使用,主要为了阻抗

网友:
    INTEL推荐的一种解决DIMM区域走线间距过近的方法,解决串扰问题。上面的小铜块大小、间距、形状等都是仿真得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