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耦电容布局

楼主(2019-07-23):
这是一个DeCap,也就是所谓的退耦电容,并不是旁路滤波电容(bypass)。主要是用来抑制IC内部的杂讯如振荡器的多次谐波等传到电源里而干扰其它电路的。只要想象一下,杂讯是从IC内部向外走的,而不是从外部电源向IC内走的就理解了。
图1到5里,噪声从的地线和电源线出来的后。一起分析讨论了!!

网友:
    误导,实际都能用。。。

楼主:
    1.影響是一點一滴慢慢累積的,未必會一槍斃命;

2.天天闖紅燈也不一定會死,哪天遇到大卡車一次就死;

3.我知道你想說什麼,遵守交通規則也不一定就不會死啊~這點你是對了,但總不能因為這樣,我就叫你天天去闖紅燈吧?

4.细节很重要,越是要求高,越是要注意这种地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起码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才能找到其他的代替途径,当然具体设计还需看板子的空间以及密度,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取舍;

网友:
    并不能说是误导,只是你使用的某些情况影响没有那么大,发现不了而已。某些情况下,你不加这个电容也不会有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