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玻璃二极管求助

楼主(2019-07-23):
    图片上面的圆形玻璃二极管,有大神能结合原理图看出来二极管的类型和参数吗

楼主:
    D4 DW1 二个二级管

网友A:
    4148就可以胜任了吧!

网友:
    我觉得你搞清它的功能更重要

网友:
    很相似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就可以胜任了吧!

    这个可以的,谢谢

网友B:
    放电二极管,确保电源短时间掉电时能够快速放电、重新复位。
    如果电源掉电后电容上的电不能及时放掉,再次上电时芯片可能不能正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二极管,确保电源短时间掉电时能够快速放电、重新复位。
如果电源掉电后电容上的电不能及时放掉,再次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将发光二极管和复位电容并联,就是这个道理(同时省了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将发光二极管和复位电容并联,就是这个道理(同时省了一个电阻)。

这种接法,有图没?分享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