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FPGA的过程中,latch的产生原因、危害与避免措施

楼主(2019-07-23):
    在进行FPGA设计的过程中,经常会在编译程序时发现有一些warning提示生成了一些latch,而且一般FPGA的设计规则也不建议有latch生成。那么,latch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在FPGA设计中不允许latch中现,又如何避免呢?

    Latch,中文译成锁存器,是一种对脉冲电平敏感的存储单元电路,它们可以在特定输入脉冲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锁存,就是把信号暂存以维持某种电平状态。锁存器的最主要作用是缓存,其次完成高速的控制其与慢速的外设的不同步问题,再其次是解决驱动的问题,最后是解决一个 I/O 口既能输出也能输入的问题。虽然定义复杂,简单来说,锁存器的结构模型如下图所示:

网友:
看看latch的产生原因、危害与避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