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设计双层板或四层板的时候,如何进行电磁兼容性的考虑???

楼主(2019-07-23):
自己是使用altium Designer设计PCB的,在设计的设计中没有考虑过电磁辐射等EMC方面的问题了,但是这次出问题后才意识到在设计PCB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这个问题。请问在设计双层板或四层板的时候,如何进行电磁兼容性的考虑,希望可以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和帮助,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
一言难尽,我随便说几条吧!:
1.接地孔靠近焊盘放置,至少两个;
2.电源线要短粗;
3.信号线要短并铺铜;
4..
5..

网友:
    这要看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但基本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先说弱电,不论原理图     单从PCB来讲  电源和地的回路一定要短,地和电源放在中间两层     差分信号    时钟信号  等等都要按规则处理
    强电混合弱电     那考虑的东西就更多了      比如安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