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软件最快多久可以写好?

楼主(2019-07-23):
来自微信群:EDA365-EMC技术交流【2】群

请问这个程序需要是根据GPIO执行4路(NO-off)STM32F030C8T6-4个串口同时执行3.3V高电平,3秒后关断高电平,反复执行,写这个软件最快多久可以写好?

网友A:
重新建工程开始算的话十分钟差不多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工程开始算的话十分钟差不多够了

不够,除非api、框架、函数调用都弄好了,你只实现一个被定时器调用的函数、稍微编译、调试。不过如果很熟练可以用汇编。
任何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可能有复杂的准备、收尾工作。

网友:
看情况,半天内都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够,除非api、框架、函数调用都弄好了,你只实现一个被定时器调用的函数、稍微编译、调试。不过如果很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