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非标吗?国内都找不到这种型号(DC to 26.5GHz)

楼主(2019-07-23):
连接器?非标吗?
SMAFEMALE RECEPTACLE(THREAD-IN)这型号(是不是这不是它的型号)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源。
国内都找不到这种型号(DC to 26.5GHz),如果有DC to 40GHz更好。

有没有可以买到的其他途径,求吧神解答下。

网友A:
错了,上面的350那一串数字是型号。
还有,这个上面都给厂家信息和官网地址了,不会去官网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上面的350那一串数字是型号。
还有,这个上面都给厂家信息和官网地址了,不会去官网找吗?

官网是国外的一家网站,电话都是国外的,我想找找国内的市场有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官网是国外的一家网站,电话都是国外的,我想找找国内的市场有没有

对了,这种射频连接器属于那种型号,国内名称怎么称呼。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是国外的一家网站,电话都是国外的,我想找找国内的市场有没有

型号就是上面的一串数字
SMA FEMALE RECEPTACLE(THREAD-IN)这个表示连接器的类型,带螺纹的母头SMA。
如果你要找国内的,可以直接百度SMA插座,找到厂家后在咨询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就是上面的一串数字。
SMA FEMALE RECEPTACLE(THREAD-IN)这个表示连接器的类型,带螺纹的母头SMA。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