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9000差分阻抗计算模型到底选哪个?

楼主(2019-07-23):
    四层板,差分同层包地,临层为GND参考层。请问用下图一还是图二计算阻抗?
个人理解为同层参考应该用图一,可是工厂回复的EQ用的是图二。同参数两模型算出的阻抗值相差较大
 图一

      图二

网友A:
    图一,有些工厂很水的,你要求他们按照第一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有些工厂很水的,你要求他们按照第一来算

好的,谢谢

网友B:
    按图二,正常来讲,单根线为单端,双根为差分,很少有用到四根并线的状况,往往是两个差分去控制

网友:
    按图一,你的差分线包地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二,正常来讲,单根线为单端,双根为差分,很少有用到四根并线的状况,往往是两个差分去控制

图一是一对差分两边包地线,D1是与包地线距,G2为包地线宽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一是一对差分两边包地线,D1是与包地线距,G2为包地线宽哦

主要看客户的信号跑法,如果客户是正常差分的正负信号跑法,周边的接地铜对他本身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跑的是正正,或者负负,旁边的接地才会有影响,polor的亚洲区技术推广我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客户的信号跑法,如果客户是正常差分的正负信号跑法,周边的接地铜对他本身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跑的 ...

    能麻烦说详细点嘛?
    我还是不理解,假设是正负跑法,像你说的包不包地没影响,那么明明同样参数两个模型算出的阻抗值差距较大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
    图1是差分线需包线,对阻抗线旁边在线或铜皮的距离有要求的

    图2就是普通的差分线阻抗,只管控阻抗的线宽线距

网友(2019-10-12):
    应该是这个,和你的图一不一样

网友:
    最好用图二,而且把差分线与同层的地距离拉开达到至少2W以上,这样只参考下一层的参考地,这样控制会准确些,如果同时又参考同层的地不好控制。所以工厂一般要求按图二处理。

网友(2019-11-22):
    这个是工厂工程师选择模块错,普通常规的不包地的可以用第二种,你这个是需要参考铜箔的走线,需要用第一个模板,估计那工程师出EQ不懂这个.

网友(2022-07-14):
    网格铜的角度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