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改protel99se中某元件的原理图符号后,如何更新到原理图?

楼主(2019-07-23):
请问修改protel99se中某元件的原理图符号后,如何更新到原理图?

除了重新放置这个手段:)

网友A:
在逻辑封装编辑界面,修改封装后,工具/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
这个应该是需要将原理图更新网表后再导入pcb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逻辑封装编辑界面,修改封装后,工具/更新到原理图

简单、直接。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