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扰一下

楼主(2019-07-24):
请问:pads中静态铜皮和动态铜皮之间是怎么转换的? 感谢!!!

网友A:
楼主cadence过来的吧。pads没有静态铜动态铜的概念,也就没有互相转换之说

网友B:
    Alt+Enter后改变Type, Copper为静态铜,Copper Pour为动态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nter后改变Type, Copper为静态铜,Copper Pour为动态铜

    如图,type选项为灰色,没法修改,这个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adence过来的吧。pads没有静态铜动态铜的概念,也就没有互相转换之说

    PADS转allegro时,动态的铜皮会丢失

网友:
    选择的是否为Copper Pour原来形状, 按PO后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