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款10V-30V输入,输出正负30V,5A的电源。

楼主(2019-07-24):
做一款10V-30V输入,输出正负30V,5A的电源。功率300W,隔离。想用推挽升压,由于原边电流过大,变压器不知怎么绕,线要太粗。用PFC升压后再用正激似乎好点,但PFC升压能力有限,变压器估计原边电流还是很大,变压器还是不好绕,请大神给点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
你输入电压为3倍压的关系,推挽与桥式占空比利用低,适合窄压输入的,不太适合宽压输入的;你这个功率等级,很多人做砖类的模块,用有源箝位正激做9~36V输入的,所以推荐使用有源箝位正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