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封装库问题

楼主(2019-07-24):
我的orcad原理图和pads封装库(VX2.3)发给同事,同事(VX2.4后重装VX2.3)用我的原理图导出网络表,然后倒入PADS LAYOUT,出现一个问题:原理图和封装库都是C0402,导入LAYOUT后,却提示找不到C0402S,多了个“S”后缀,在我自己电脑上却没有这个问题,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A:
    PADS Library优先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Library优先级问题

但是把PADS库里面的其他库全部删除,只保留了自己的一个库,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库把C0402删除,重新存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库有问题。
    类型导错了。

网友(2019-08-29):
    网表文件是文本格式,直接打开搜索C0402S,看能不能分析出问题,或者直接把C0402S替换成C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