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HX203H这个芯片设计一个24V,0.5A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9-07-24):
用THX203H这个芯片设计一个24V,0.5A的开关电源。
当后端电压高于24V时,通过光耦反馈给THX203的FB脚,发现IC停振了,然后过了大概260ms,VCC脚电压上去之后,重新启动IC,结果就是输出电压纹波相当高,有4V左右;
查资料后我认为应该是这个原因:当输出高于24V时,光耦前级电流增加,直接导致光耦后极饱和,因为FB上是一个600ua的恒流源,电流大部分从光耦后极通过了,使FB电压过低,导致IC停振。
请问这个怎么调整?参考电路就是手册里的典型应用。
下面是手册里的典型应用。

网友:
反馈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加载看一下Vcc是否在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