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一个奇怪情况

楼主(2019-07-24):
    因为把原理图设计完毕,在PCB设计好规则,由于某些情况,需要重新把原理图导入PCB,每次到入,都会把之前PCB规格清楚掉;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原理图阶段时就放置一些参数设置?

网友:
    pcb规格?是rules?

网友:
    应该是原理图里设置了pcb规则,这个就会随更新改变规则。通常这样的改变不会太多,一个或几个。找到删除。或者重新建立全新的图纸。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A:
    导入原理图的时候,把自己设置的规则给勾掉

楼主(2019-09-04):
引用 网友A:
导入原理图的时候,把自己设置的规则给勾掉

哪里有?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没找到

    你修改原理图后导入的时候不是有添加某些网络和移除某些网络嘛,你把不需要去掉的规则不勾选就好了!

网友(2019-11-26):
    在ECO窗口,选择不需要更改的项,右键 disable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