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下方不能走线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07-24):
    如题晶振下方不能走线的原因是什么?,那隔层是否可以走线(TOP层放置晶振,第二层ground, 第三层signal)。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下方走线应该会耦合到晶振的噪声,本身对晶振没啥影响的。隔层是最好了起到屏蔽噪声的作用,应该是可以走线的。

网友:
    因为会有干扰

网友:
    走线会增加寄生电容,影响晶振起振。

网友:
    线太密的时候,晶体下边也走线。第二层已经被地隔开了,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干擾,走線儘量避免,出問題難找~

网友:
    具体能不能走线,需要看晶振的震频和走线的频率,一般情况下,晶振下方隔离两层gnd就可以走线了,影响不会太大。当然频率高的不行。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实在要走,考虑晶振附近铺地增强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