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TDSCDMA降低功率的校准文件是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2019-07-24):
MTK TDSCDMA降低功率的校准文件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A:
    在校准文件ini里面,找到对应的频段如:TDSCDMA   2010-2025   TPC 下 power  ,PA high mode =22.96875   修改22.96875既可以改变功率,值改小功率变大,改大功率减小,其他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校准文件ini里面,找到对应的频段如:TDSCDMA   2010-2025   TPC 下 power  ,PA high mode =22.96875    ...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