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兼容测试的频率范围

楼主(2019-07-24):
附图电磁兼容的测试频率范围, 不知道为什么2.5k-9k没有测试要求????各位大神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上面提的,是不是针对民品的,军品CE101有这个测试频段范围;
CE101  25 Hz-10 kHz电源线传导发射。

网友:
    ERCREP025(THE EUROPEAN TABLE OF FREQUENCY ALLOCATIONS)

建议楼主可以看看上面的这个文件,在欧盟的网站上应该可以下载的。

    8.3k以下的频率是目前还是没有在民用的频率分配的,所以才没有具体的考核要求,我认为这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考核0-2.5k这些频率,这些主要是因为和供电系统有很大关系,所有才考核谐波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上面提的,是不是针对民品的,军品CE101有这个测试频段范围;
    CE101  25 Hz-10 kHz电源线传导 ...

    谢谢大神,以前做的军品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