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产品EFT测试时,发现PCB板上感应出高达80V的脉冲电压怎么办?

楼主(2019-07-24):
请教大神,
做产品EFT测试时,发现PCB板上感应出高达80V的脉冲电压怎么办?是EFT辐射造成的么?还是电路上的步进电机或其他传感器感应到电路板上的!

脉冲群好像是EFT的波形,脉冲群的波形貌似是逐步减小,高的有80V左右,由于脉冲时间较短,芯片没有烧坏的迹象。
当电源线离得近时,电压会变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示波器测出的波形是EFT的波形,大概200u上出现一次。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停止EFT测试看是否还有这个波形,另外空间耦合到示波器的噪声也很高,需要分出来测试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停止EFT测试看是否还有这个波形,另外空间耦合到示波器的噪声也很高,需要分出来测试是否准确

好的,谢谢!

网友B:
    EFT不只是传导信号,由于其快速的边缘速度,所以辐射信号也很强
当电源线离得近时,电压会变大,所以应该是电源线辐射耦合无误,但有可能是耦合到其他控制线、信号线材进入PCB,甚至有可能是耦合到示波器探棒,所以进行EFT测试时应将受测线材外的其他线材远离受测线,而不是依照实际使用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T不只是传导信号,由于其快速的边缘速度,所以辐射信号也很强
    当电源线离得近时,电压会变大,所以应该 ...

谢谢大神赐教。
    因为公司没有EFT测试仪器,是到专业公司测试的,所以像问的多点,下次有多点参考。
    当时看了波形很着急,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之前的测试还算顺利,没测过波形,昨天一测就慌了。现在想想示波器的线和探头都有可能带进干扰,那么隔离示波器探头是不是能看到实际的波形。
    另外,就是步进电机离电源接头比较近,当电机靠近接口时,步进电机好像抖动很厉害,虽然我在驱动口那边加了100pf的电容了。有没有可能是电机受到辐射,线圈上感应到如此之大的电压信号。光耦传感器也在电机附近,会不会带来干扰,因为我之前遇到手机信号对光耦干扰挺大的。

网友:
    若是内部线材,只能靠理线、缩短线长、屏蔽、Guard wires
外部线材才有远离受测线材的说法

    看你的说法,现在的状况是EFT测试PASS,但还是想降低耦合到PCB上的EFT讯号是吗?
    不妨在受测线材上加颗主要抑制频率在60MHZ左右的磁环试试,或者换两端360度接地的屏蔽线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赐教。
因为公司没有EFT测试仪器,是到专业公司测试的,所以像问的多点,下次有多点参考。
当 ...

隔离探头仍然是一条金属线接在PCB上,仍是一根接受天线

步进电机抖动很厉害,是EFT测试前、中、后的状况,还是?

你说的状况,都是可能发生的,都可以用屏蔽的方法来排除,当然可能需要很大的屏蔽箱
从源头解决,也就是受测线加磁环、屏蔽应是最简单的方法
磁环最好加在远离EUT的那端

网友:
    电源线小于50公分,还有这麽强的辐射,满意外的
可以再短吗?有带地线吗?

    电源接入后,有一段8cm长的电源线(没有加屏蔽)接到滤波器
若产品是金属壳,则上面这句话表示滤波器的选型错误
    但我想应该是塑胶壳,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