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uart4_tx 和uart5_rx接到一个串口出去了 软件配置能正常收发吗?

楼主(2019-07-24):
来自微信群:EDA365-电子硬件设计公益培训群

问一个问题 uart4_tx 和uart5_rx接到一个串口出去了 软件配置能正常收发吗?
另外  uart4_rx 我当做另一个GPIO了,软件叫我飞线 我想让他改程序。

网友:
飞线吧  听人家话

网友:
还可以这么玩么?我怎么觉得你两个串口都配置了,应该可以收发呢。。。

网友:
让他改程序

网友:
可以,就同时使用两个串口完成一个串口的事 。不太建议这么玩

网友:
到底是GPIO,还是uart,,,gpio可以通过软件实现uart功能,,,,软件应该可以改。。。。但是芯片自定义的功能引脚,怎么实现你的想法,,只能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