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对12V电池充电和放电都是12V的电路,用什么充放电芯片呢?国产市场上有没有...

楼主(2019-07-24):
求一个对12V电池充电和放电都是12V的电路,用什么充放电芯片呢?国产市场上有没有呢?价格便宜吗?
谢谢!

楼主:
就是输入端是12V,能够对锂电池进行充电,输入端没有12V的时候,锂电池对外进行放电,放电电压也是12V.

有没有这样的电路呢?

网友A:
找个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即可 比如BQ24133、CN37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即可 比如BQ24133、CN370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