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PADSVX2.3以后,打开PADS9.5LAYOUT的软件,不能直接切换到PADS9.5ROUTER里面是...

楼主(2019-07-24):
装了padsVX2.3以后,打开PADS9.5LAYOUT的软件,不能直接切换到PADS9.5ROUTER里面是怎么回事?- L4 G2 J7 ~/ S4 Z! p

网友:
vx     跟9.5兼容性有问题,你用VX   打开9.5所画的板子    检查一下就知道    铜皮都会报错

网友:
VX好像跟9.5不能同时装一个系统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