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POE的layout

楼主(2019-07-24):
    请教版上的大神,我有个POE的案子因为板子空间的问题,所以POE的2对power trace会迭在MDIO的上一层,这样是否会有问题?若把MDIO走L1,power trace走L4,这样是否可行?0 ~: ]3 s  B/ B! u

网友:
    这是四层板子吗????MDIO  MDC是MII的管理口吧。。。这个信号线应该不是高速线吧。自我感觉电源线在它上边层走线应该没事,,,最好交叉,,,不交叉应该也没事。。。。。

楼主:
    四层的板子没错,因为要跑到1G也不算慢才对,现在已经改layout避过POE的走线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