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请问如何将板中无定义的器件全部替换成有定义的器件

楼主(2019-07-24):
    allegro中请问如何将板中无定义的器件全部替换成有定义的器件

网友:
    无定义的器件指的是有Rference,无鼠线的假零件吗?如果是只要将元件的Place坐标导出,原理图以相同的元件reference定义,这样进来就在原本假零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