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ESD的回路?

楼主(2019-07-24):
在手持设备中,比如手机。当手机收到来自外界的静电时候,一般手机电路都会做静电防护,也就是加ESD器件接地。
那问题是,当静电进入手机后这些能量去哪里了呢?如果去了地端,也就是电池的负极。那会不会对电池有影响呢?如果不是去了电池负极,那这些能量去往何处了呢?静电的回路怎么流的呢?请大神讲解下。

网友A:
没地线的设备ESD主要通过空间辐射回路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地线的设备ESD主要通过空间辐射回路回来的

那如果人体带有静电的话,是不是人体身上的静电也会通过空间辐射回地?换句话说我能理解成任何带静电的物体在没有传导到外界之前都是通过空间辐射回地?那空间辐射回地这个过程会不会很慢?

网友:
应该是去了电池的正负极了。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静电放电是两个导体之间电荷平衡的一个过程。比如人体带有xx库伦的正电荷,与设备接触时,因为设备上没有正电荷或者甚至带有负电荷,那么人体的正电荷就要流向设备去做平均或中和,产生了放电。而设备能容纳多少电荷或者能流入多少电荷,应该是与其电容量有关,电容量又正比于金属表面积大小。一般产品的设计中,地的铜皮面积应该最大,需要流入最多的电荷。如果没有信号接地的ESD器件,人体触碰到信号线的话,那么一定量的电荷就从人体->信号线->芯片(因为芯片集成度越高,内部导体间距越小,约容易击穿)->地平面,产生瞬间较大的放电电流。ESD器件的作用就是旁路掉芯片这段路径,直接给地平面注入电荷,避免芯片被击穿。

网友(2020-12-28):
    与地之间存在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