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重新定义pcb板大小???

楼主(2019-07-24):
altium Designer如何重新定义pcb板大小???请大神指导啊

网友:
先随便找一层,比如KEEP OUT层,画出你新的板子形状,选中,然后点击DESIGNER-->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别人是修改板框,异形板框重画容易出错的,快捷键“1”,菜单栏》设计》调整板子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