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tium Designer中设置使线重叠???

楼主(2019-07-24):
如何设置才可以使线重叠?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不?

网友A: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是用一根根线拼接的呢,直接画个铜皮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泪滴

泪滴做不成这个效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看起来像是用一根根线拼接的呢,直接画个铜皮不就行了

    用2D线铜皮,实现此铜皮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2D线铜皮,实现此铜皮会更好。

    什么叫2D线铜皮?就是相同网络不同粗细和长短的走线放在一起摞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2D线铜皮?就是相同网络不同粗细和长短的走线放在一起摞着吗?

在电气层,2D线相当于铜皮,可以像布线一样设置宽度,45度/弧度绕线,不同的是没有电气约束,所以可以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