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样设置等差分线与走线???

楼主(2019-07-24):
altium Designer怎样设置等差分线与走线???

网友:
网上有啊!https://wenku.baidu.com/view/39b3726fa32d7375a41780e9.html

网友:
原理图阶段,差分线对内网络要分别命名,命名规则一定要加“_N或_P", 导入到PCB时会自动识别为差分对,就可以用交互式差分布线功能了。

网友:
两种方法均可添加:1,在原理图中Place->Directives->Differential Pair,放置在要添加的线上。
 2.在PCB中进行手动添加,首先快捷键D+C在Differential Pair Classes中设置50欧姆,90欧,100欧等需要的阻抗值,打开PCB编辑面板,选择Differential Pair Editor,选择相应的阻抗值,点击添加之后再弹出的页面输入要添加的正负网络名称,之后确定即可。

或者从网络创建,根据设定的匹配规则,选择阻抗值,进行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