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神怎么调射频的接收灵敏度?

楼主(2019-07-24):
菜鸟请教大神怎么调射频的接收灵敏度?非常感谢!

网友A:
1.先调试发射与接收的公共端,将匹配调到最佳,主要看下发射功率的余量是否足够及是否收捻。
2.若都OK,再调试接收端PA到SAW ;SAW到中频。主要看下损耗和接收灵敏度两个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调试发射与接收的公共端,将匹配调到最佳,主要看下发射功率的余量是否足够及是否收捻。
2.若都OK,再 ...

非常感谢。发射功率的余量是否足够及是否收捻这个我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发射功率的余量是否足够及是否收捻这个我不太了解。

1.余量:指在最大功率等级下将功率的ADC值打到看下饱和功率,如GSM900 要求5功率等级正常调到33DBM,在ADC值为1023的时候看下它的最大功率是多少,若用MEAT打出来是34DBM,说明它的余量有1DBM!
2.收敛指的是各信道要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