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试验桌上接地平板接地与搭接工艺

楼主(2019-07-24):
现实验室准备引进雷电试验设备,想设计几张实验桌,实验桌长X宽X高=1.5X1.2X0.8,桌子上铺放紫铜板或者铝板,总共三张桌子,请问在长度方向上怎么实现三张紫铜板(铝板)间的搭接,考虑因素有:1试验桌最后的接地阻抗要小于2.5毫欧;2三张试验桌上的紫铜板或铝板间要保证平整度;3紫铜板厚度在2mm左右,如果想每一张紫铜板对试验桌的桌面四周实现包边处理(预计这种方式比较难以实现,因为四个角处肯定得焊接打磨),那还有没有其余方式实现?综上,请问这么大尺寸的紫铜板或铝板间搭接怎么处理才能既保证搭接阻抗低又容易实现?

网友A:
如下方法仅供参考:
搭接阻抗小于200u欧姆,
1、搭接材料:现有的紫铜或者铝板,其长、宽、厚比为25 :5 :1
2、打磨安装面板两面方孔和周围(即搭接杆和接线片的安装区域),使其表面的氧化层完全去除,同时,将搭接杆提前放在乙醇浸泡,再迅速将搭接杆两端分别套接上螺帽组件;
3、将螺帽和弹簧片与齿形垫片装配在一起,形成螺帽组件
4、对已经完成搭接安装的接触面进行保护性涂敷处理,防止接触面氧化、警示本装置松动的作用。

网友B:
整块的应该没有这么大规格的,除非去定做,大的一般都是拼接起来的,正如你说的,搭接这块很难处理;
你的问题,可以找专门做产线防静电桌子、实验室实验桌的公司咨询,他们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方法仅供参考:
搭接阻抗小于200u欧姆,
1、搭接材料:现有的紫铜或者铝板,其长、宽、厚比为25 :5 ...

谢谢,不过三块铜板采用你的搭接方式后铺设在长度在4.5米宽度1.2米的木质桌子上,怎么才能保证搭接后的大块紫铜板平面度,最后我打算在大块紫铜板的一端再通过搭接带与我们实验室的地(铜排)接地处理的,另外铜板肯定还要固定在实验桌上不能松动,这么大规格的铜板采用你的方法后会不会存在平面度变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块的应该没有这么大规格的,除非去定做,大的一般都是拼接起来的,正如你说的,搭接这块很难处理;
你的 ...

目前电磁兼容性试验桌采用的是钢板,钢板四边与试验桌进行包边处理,包边处再等距离采用螺钉固定,钢板下垫一块木板,另外为了试验时产品就近接地,钢板中间也是等距离采用铆接的方式将螺纹沉头装配在钢板上,这样既保证了钢板的平整度,也方便产品试验时接地,唯一不足也是难点的是,这么大尺寸的钢板包边很难处理,毕竟包边深度也就5mm左右,不过包边的话两块板之间的搭接就可以在包边处采用螺栓搭接的方式进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电磁兼容性试验桌采用的是钢板,钢板四边与试验桌进行包边处理,包边处再等距离采用螺钉固定,钢板下 ...

对,目前基本看到的都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