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生成封装丝印问题

楼主(2019-07-24):
LP Wizard做封装确实块,只不过我用的时候这丝印有点问题,这丝印就不能变成紫色的么,这样多好,生成的还是需要调整一下的吗?

网友:
    封装上显示的颜色没什么意义,最终还是以pcb中设置的颜色为准

网友:
    习惯就不用改了

网友:
    可在pcb中修改对用丝印框需要的颜色,这要根据自己习惯设置,只要封装正确,颜色根据pcb调整

楼主:
    我想要的丝印外框是紫色的线,现在生成之后还是自己去改了一下
    因为自动生成的丝印太靠近器件本体了

网友:
    颜色随便 看个人习惯

网友:
    我的还没破解好,无法生成封装,好忧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丝印外框是紫色的线,现在生成之后还是自己去改了一下
因为自动生成的丝印太靠近器件本体了

    应该是本体大小影响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