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铝基板怎么出GERBER

楼主(2019-07-24):
大家好,没弄过铝基板。
做FR4的时候,做2层板,设置铜箔,绝缘层就可以了。出阻焊,就可以。
做铝基板,过孔,通孔,是不是都没有?是不是按单面板来做?阻焊层,热风焊盘是不是都要改动?

谢谢

网友:
不需要,铝基板在设计层面基本一样只是需要注意的规范不太一样而已。

网友:
这这个和板厂的制板工艺有关系,注意板厚,一般铝基板厚都是固定的。

网友:
    铝基板用单面的多,比如红外灯板。